请教发动机安在直机上怎么调整啊~~

楼主(2003-09-02):
我的
发动机
安装在直机上怎么调整啊~~要拿掉大桨吗?请各位给说以下~~谢谢~~

网友A:
晕~~~
不用吧~~~
你要调什么???
磨车了吗???

楼主:
我磨了~~我是说在飞机上调整发动机的动力啊~~

网友A:
不用卸桨!!!
你用的是什么发动机!!用什么油磨的!!!油针开了多少!!!现在用的什么油!!!
这些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