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能不能写一个启动和调试飞霸的文章

楼主(2003-09-02):
我等之新手强烈需要

网友A:
你不是连启动也不会吧????

网友A:
先把启动器对准飞机的启动头!转一会儿!看油从油管里进入发动机后!在把点火器插在热火头上!!然后在用启动器对准飞机的启动头!启动!!!!3叶的发动机油针开1圈半比较爱着车!!!!

楼主:
您还真说对了。
谢谢指教
不过点完火以后螺旋桨是不是就转起来了?
如果是,那如何调整油针?

网友A:
应该不转!!!!在你没推油门的时候是不应该转的!!!
油针开一圈半以上,磨车!!!等你磨好了后就能飞了!!(大约要4-5箱油!)

网友A:
如果你的油们舵机的行程量调的准确的话!(代速正常)发动着车后,螺旋桨是不转的等你给上油它才转!!若代速正常螺旋桨还跟着转就是你的离合器紧!!用一用就会好的!
或拆下发动机!用沙纸把摩擦片打薄点!!!!!!

楼主:
谢谢指教。
以后没准会长麻烦您,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不用客气!!!

网友:
这周我们出去飞的时候给你拍段录象,你就明白如何启动飞机了!

楼主:
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