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3-09-03):
假热火头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接在发动机的热火头上!!
(方便点火)

网友:

下面引用由arnold2003/09/02 08:22pm 发表的内容:
假热火头是干什么用的。
起因是这样的:因为有的飞机盖了鸡头罩之后,就档住了发动机的火头,所以需要一个假火头把线接出来,放在能够看的到的地方,才好启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