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S sx-H 32带环和不环在性能上有啥区别?

楼主(2003-09-04):
[这个贴子最后由tigerbj在 2003/09/04 12:48pm 编辑]

另外,两种发动机的编号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应该是2种型号!OS 32FH和OS32SX-H !!
OS 32SX-H
无活塞环,马力比OS 32FH增大20%。
前後轴承加大,并有尼龙护圈,动力传输更滑顺。
采用20C化油器,口径为7.5mm,具有主、副油针。
行程容积∶5.23 cc
活塞直径∶19.5 mm
活塞冲程∶17.5 mm
实用转速∶2,000 ~ 21,000 rpm
马力∶1.15 ps / 17,000 rpm
重量∶289 g

楼主:

请教带环的好处在哪里?

网友:

不太清楚!!!!在问问高手吧~~~

楼主:

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09/04 04:01pm 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2种型号!OS 32FH和OS32SX-H !!
OS 32SX-H
无活塞环,马力比OS 32FH增大20%。
前後轴承加大,并有尼龙护圈,动力传输更滑顺。
...
OS 32SX-H 是带环的

网友:

带环的好象好些,扭力好象大点吧。。。

网友:

???
我在竹蜻蜓找到的!!!!
http://www.dragonfly.idv.tw/disp.php?item=engine&sel=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