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39发动机过热怎么办?

楼主(2003-09-05):
[这个贴子最后由msgmsg在 2003/09/04 09:03pm 编辑]
我的TT39的消音器会烫掉手上的皮,而主油针也根本不敢去碰。用的是8号火头,一开始用素油磨车,现在用的是10%的颠峰(不好意思,当时没注意给买错了,但是不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吧?)。请大家帮忙给支个招,先谢谢了!

网友:
放副油针,多放点。。。油最好还是换成20%的,散热会好点

网友A:
不要为了追求太大的马力而收油针!!这样的话发动机当然热了!!!
换油吧!!!!

网友B:
油是很大因数啊!直升机用油要注意!

楼主:
我明天就去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
记得不过热的标准:
飞完悬停后
1、进油管不回油
2、主油针可以用手长时间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