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DX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3-09-05):
直升机安装的时候,波头和波头夹(好像是这么叫,就是
舵机
传动杆接头出的圆珠状的东西和拧在传动杆上有一个洞的塑料件)是如何装上的?是用力按进去?还是要将波头卸下来?
谢谢先

网友:
那叫球头和球头扣,是用力按进去的,其实专门的应该有球头钳来夹进去的。

楼主:
谢谢。
球头钳这东西多少钱?

网友:
有牌子的要10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