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财神关于飞霸的安装

楼主(2003-09-07):
请教图片中紫色框中的东东是离合器吗?
我的飞霸中这个东西好像已经按在机身上了,是否要拆下来?

网友A:
是离合器,要拆下来,两边的孔是上螺丝的(风扇)

网友:
是的,是要弄下来,拆开,装好发动机,里面有个上发动机的螺丝,一定要上紧!
上的时候可以把发动机火头取下,用个软的东西顶住活塞,这样前面的风扇螺丝就可以上的紧了!

网友B:
用2.5的内六角螺丝刀拆下离合器固定螺丝,把发动机的曲轴螺母取下用活塞顶杆顶住活塞,把风扇座拧在曲轴螺杆上面,使风扇座和发动机外轴承紧密接触,横向拉动风扇座,直到左右没有间隙为止,再把曲轴螺母上在曲轴上面(注意:在螺母上面打上螺丝胶)并拧紧螺母,再把离合器固定在风扇座上面,注意,还是要上螺丝胶,并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