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的直升机

楼主(2003-09-08):
建议大家在飞的时候把他的球头扣全换掉,免得出现问题

楼主:

飞行照:

网友:

这机尽是金属件哟!没试过!不知怎么样?

楼主:

小心球头扣!

网友:

为什么啊~~飞霸有这个毛病吗~~天子是发动机后致的啊~~好飞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9/08 04:28pm 发表的内容:
小心球头扣!
哪一个球头扣容易脱出?

楼主:

是悬翼上控制副翼的那个,好象安装角度有问题,容易被奔出来。。。

网友:

下面引用由jr38102003/09/08 06:35p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啊~~飞霸有这个毛病吗~~天子是发动机后致的啊~~好飞吗?
神龙生产的塑料不好!!所以才会出仿HIROBO的金属版!!
飞霸就不一样了!!!耐用!!!耐摔!!还便宜!!!!!天子飞机的发动机不是后致的!!很好飞!!!
给我的感觉就是有3C机的稳!和3D机的灵!!!!!

网友:

修什么啊!!!???
你不要告诉我,是修启动轴!!!
晕晕晕!!!
我飞怎么不用呢?

网友(2003-10-18):

这机四川现有四架,我这两架,飞起很稳尾管看不到震动.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jin1205182003/10/17 08:51pm 发表的内容:
这机四川现有四架,我这两架,飞起很稳尾管看不到震动.
早就不止四架了,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乐乐小新2003/10/17 10:24pm 发表的内容:
早就不止四架了,呵呵!
这样的机机多点好比那种一天到晚都修的飞机好,少点故障多点飞行时间.

网友:

这机机的主轴有点细,肉眼弯。颜色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