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DX给看看,飞霸的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3-09-08):
请教,这是离合器吗?我用1.5#的六角拆不下来,用2#的塞不进去。是否要把启动头一起拆下来?

网友:

你去问“飞霸专修”。

网友:

离合器轴上的那个不要动,把离合器拆下(起动头下的两颗螺丝扭松,离合器就可拆下),然后把离合器上到风扇上去(就是那两颗螺栓),之前要把风扇扭到发动机的轴上,扭紧.扭紧.扭紧

楼主:

谢谢、谢谢。
今晚回家就去试,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把离合器拆下(起动头下的两颗螺丝扭松,离合器就可拆下)
螺丝指的是大架子上的螺丝吧?

网友:

第一张图的那个小螺丝是固定启动杆的,最好别动!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gerbj2003/09/08 01:11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谢谢。
今晚回家就去试,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把离合器拆下(起动头下的两颗螺丝扭松,离合器就可拆下)
螺丝指的是大架子上的螺丝吧?
螺丝指的是启动头下的,转一下就看的到了,不是大架子上的螺丝。

楼主:

谢谢,我已经拆下来了

网友:

注意~~~~~~~~
绿色的字所指的是离合器,紫色的字所指的是启动杆和离合器的定位螺丝,千万不要动,厂家出厂前已经打过胶,如果你已经拆下来,请务必重新打螺纹胶。
拆下离合器的步骤是:
拧松启动头上面的两颗紧盯螺丝,就可以拆下离合器了
从热火头的位置拧上活塞顶杆
拆下发动机上面的曲轴螺丝,拧上风扇座,在把曲轴螺丝拧紧,最好打上螺纹胶,把离合器上在风扇座上面,注意,还是要打螺纹胶,装上发动机座,然后把发动机上在机架上面,注意调整离合器和离合器盖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