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个的大洋设备吊带。

楼主(2003-09-12):
今天偶然去逛乐器商店,发现萨克丝的吊带可以做为设备吊带,价格十圆。只是挂钩塑料的,我又花三圆买了一个钥匙扣换上,就成了遥控设备的吊带。不比futaba和jr的吊带差,其价格只是品牌货的6/1。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逛逛。

网友:

好主意

网友:

大力提倡!

网友:

我用1.6元买了一个挂工卡的吊带感到也很好用,还是不锈钢挂钩呢!
是不是挂工卡的太细?

网友:

下面引用由任我行2003/09/11 05:51pm 发表的内容:
今天偶然去逛乐器商店,发现萨克丝的吊带可以做为设备吊带,价格十圆。只是挂钩塑料的,我又花三圆买了一个钥匙扣换上,就成了遥控设备的吊带。不比futaba和jr的吊带差,其价格只是品牌货的6/1。有兴趣的朋友可 ...

网友:

有创意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he3rd-eye在 2003/09/18 01:27pm 编辑]

反对!
飞直升机的设备至少是RD6000吧,还有不少人用的是3810甚至是10X/1024,这么昂贵的设备,你舍得摔吗?
其实,这个原以为省钱的办法我去年就试过了。
结果一不小心,MAX66ADT的发射机掉在了水泥地上并飞出老远。那个心疼啊!检查发现:吊带的扣子(我的还是金属的)没有设计锁定装置,舌片很容易左摇右晃所致。究其原因:萨克丝在演奏时有右手拇指勾住,左手对管身压力也满大,即使扣子松脱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本人在玩降B调高音SAX时,就从不用吊带。)。故厂家在生产背带时,为方便起见,没考虑扣子的锁定。

解决办法:到户外用品店买个快挂(也不算便宜)换上,
(图中带密码的快挂仅供参考用),
但这样一来,你利用的仅仅只是萨克丝的吊带那根尼龙带子了,这还叫利用萨克斯吊带吗?

网友:

今天和朋友去商店看到了我也买了一个!!!!感觉挺好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the3rd-eye2003/09/18 01:23pm 发表的内容:
反对!
飞直升机的设备至少是RD6000吧,还有不少人用的是3810甚至是10X/1024,这么昂贵的设备,你舍得摔吗?
其实,这个原以为省钱的办法我去年就试过了。
结果一不小心,MAX66ADT的发射机掉在了水泥地上并飞出 ...
帮你贴:

网友:

多谢小财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