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受机能用6伏的电压吗?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无内 ...
请问接受机能用6伏的电压吗?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无内容)

楼主(2003-09-12):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电压高了,你的舵机会比4.8V出力大点。

网友:
如果是干电池差不多就是这个点量,问题不大

楼主:
如果是充电电池呢?还有能不能用锂电池,最好多大电压?

网友:
充电电池四节到不了6V

网友B:
可以用5节5号电池串连,我原来飞固定翼就是这样弄得,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