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霸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3-09-14):
我的飞霸尾
舵机
的连杆总是和大齿轮摩擦,那位给个解决的方法?
最好能够给张照片。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rcfan在 2003/09/13 05:26pm 编辑]
看看我的飞霸都成空的了!!
去建材市场买个固定PVC管的东东!!
把舵机按到尾管与机身连接处!!!(不要学我就行)!我的太靠后了!呵!

网友:
你的改进方法虽然很好,但是对初学者不是太好,因为这样做摔下来受伤的容易是尾部舵机,放在前面则安全的多:请看这里有详细安装说明图: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opic=138&show=0

网友A:
你那个上面没说到这个问题!

网友:
但是有图嘛,对着图仔细看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opic=143&show=0

网友B:
可能是钢丝不直所造成的,或者是安装位置的不正确,,你最好是能够发一张图片到我邮箱
lwn999888777666@sina.com

网友C:
正确安装图

楼主:
多谢各位DX,是我安装的错误。
正在调整发动机,以后还要麻烦各位DX。

网友B:
没有什么哦~~有什么尽管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