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忙看看这挂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3-09-15):
(无正文)

网友:

毛毛毛!还是看不到!

网友:

我看像一套摄像系统吧.那个减速齿轮带动的是摄像头,电池旁边小一点的盒子是电源适配器,大一点的盒子应该是微处理器之类的吧,另外的大盒子可能是视频发射机,它上面黄色的插头是视频线,红色的插口和白色的插头是音频线(立体声,只用了单声道),黑色看样子是同轴插头,是射频线.尾管上的东西就猜不着了.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下面引用由arnold2003/09/15 11:54am 发表的内容:
我看像一套摄像系统吧.那个减速齿轮带动的是摄像头,电池旁边小一点的盒子是电源适配器,大一点的盒子应该是微处理器之类的吧,另外的大盒子可能是视频发射机,它上面黄色的插头是视频线,红色的插口和白色的插头是音 ...
!!同意!!

楼主:

你点它一下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