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谢谢!

楼主(2003-09-17):
请问发射机和接受机的电池,能不能用电池盒,内阻大吗,推荐这样吗?谢谢!

网友:

不推荐用电池盒,关键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内阻大,而是因为电池盒电池受飞机震动很容易散,到时候你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千万别小看直升机的震动!

网友:

我自己很怕因震动发生接触不良的事故!

楼主:

麻烦再请教一下,发射机用电池盒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接受机的电池一定要用点焊,连接出来的导线最好时粗一点的,因为直升机有很多时候是几个舵机同时工作,而且 一般都是大扭力的舵机,电池的放电相当大,所以连接线一定要选择粗一点的,对于发射机最好用点焊,电池盒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beibeifly2003/09/16 11:23pm 发表的内容:
麻烦再请教一下,发射机用电池盒应该问题不大吧!
用胶布牢牢缠紧,千万别松脱了。
不过还是建议将他们到电器铺子去焊在一起,然后封起来,这样以避免电池盒受震动而短暂的电池松脱现象,毕竟电池盒里是弹簧将电池卡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