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03-09-22):
我是雷虎v1-30飞机,调完
发动机
主油针后(大概在2.25到2.30圈),烟很浓(不喷油),但是机身上的积油比以往要多,像是喷了香水一样,这种情况下,主油针温度还差不多,如果收点油针,烟小了,但是飞完,主油针烫的摸不成,请问我该怎么办?
顺便问一下,雷虎36发动机主副油针大概各在几圈上?加满一箱油大概能飞多长时间?
谢谢!

网友:
1、放点副油针,直到悬停的时候发动机油针不热,要凉的最好
2、我的副油针大概在3圈左右,主在2圈左右,大概飞10多分钟吧,
注意:这个数据仅供参考,油不一样、每台发动机不一样,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千万不可死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