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使用油宝20%(蓖麻型)问题请教

楼主(2003-09-26):
请教OS50
发动机
如何调整.我用油宝20%(蓖麻油),主油针开1圈,副油针不知道是那个?飞的主油箱剩近1厘米高,就熄火了,启动时点火器要燃烧半分钟才能摘下,否则熄火。飞行结束后,油针烫手。用过Formula15%燃烧干净后才熄火。还有主旋翼慢慢加速时,某个时刻(低速范围,油门杆1/4过一点的位置)机身震动很大,不知道正常吗?

网友:
你要开大副油针才行,要飞到悬停的时候主油针不热才行,你现在明显的是发动机过热,这和你之前使用15%的油有关系,油针要重新调过!

楼主:
主油针不用调吗,15%换20%,趋势是放大油门还是减小?还有我不知道它的副油针是那个,样子是这个:http://www.ga-model.com/photo/237.7.23.jpg

网友:
先把副油针开大点,副油针应该在风门的附近,看有没有一个隐藏的小螺丝!

网友A:
主油针旁边有一螺丝就是副油针。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renxd在 2003/09/28 01:10pm 编辑]
昨天:副油针找到了——在东方说的位置,全部调整范围为1圈,现在一半的位置,主油针开到1+1/4圈的位置,怠速调到比前2次试飞更低(低到离合器完全脱开的感觉),怠速非常稳定,悬停状况良好,飞行完成后(1箱油),油针凉凉,还是主油箱剩1厘米高的油就熄火。
今天:总是启动不着,回家检查~~OS8# 热火头挂了!而且我从没见过的挂法:中间电极松动,热火头漏气,天!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烧掉热火头”现象。

网友:
。。。。换个再试试,估计油针要重新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