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料的搭配

楼主(2003-09-27):
我想自己配油,请问
蓖麻油、甲醇、硝基甲烷的比例应该是多少?
甲醇70%
蓖麻油20%
硝基甲烷10%
这样配对吗?

网友:
飞油动直升机的话:硝基甲烷要到20%

楼主:
麻烦你能不能给个详细的配油比例?

网友:
自己配可以这样:
甲醇75%
蓖麻油25%
最后再加总量的20%的硝基甲烷
再仔细的就不是太清楚了,我们这里都是用成品油的,比自己配还便宜,而且稳定

网友A:
20%是不是有点多了,如果是新飞机最好还是10%左右吧,不要一味的求快感嘛,用到后面(比如开始练动作的时候)就可以加多点了,这时候20%比较合适.

网友:
呵呵,5%是固定翼,20%是直升机,30%是车!

网友B:
当然!新发动机要用素油来磨车了!磨好了就应该换油!!20%的最适合了!

网友:
呵呵,我们磨车都用20%或者10%的

网友A:
呵呵,我们的固定翼都是用来做无人机平台试验的,配的都是素油

网友C:
配什么油,在商城买现成的比你配的便宜,而且好用!

网友D(2003-11-04):
请问甲醇是用工业用的那种吗?

网友:
可以用工业的,不过飞直升机还是买成品比较好一些,里面成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