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如何避免摔机?

楼主(2003-09-30):
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了,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rcfan在 2003/09/29 06:47pm 编辑]
不可能不摔吧!
注意检查是最重要的!!!

网友B:
心.准.稳.

网友C:
摔机是必然的,但要尽最大可能的避免啊。
飞前要作到全面的检查,别疏忽任何细小的问题。

网友D:
摔机难免的,检查认真点少摔点,我是摔过了N多次了,摔机的配件我都记不清多少了,摔机比较正常,我们这陆航团的直九空中解体过,云雀摔过一架在岷江里,事故还是比较多,真机都如此何况模型.

网友E:
飞行前技师要认真检查,驾驶员的技术至关重要,要按照飞行管理条例来飞。

网友F:
尽量减少非操作方面的摔机,这样最不值得

网友G:
如要飞得勤那要随时检查飞机的各个方面!减少飞机自身故障!5就有这方面的教训哟!

网友H:
不能抱着必帅的信心去练啊!同志们!我练到飞航路之前(也就是练蛙跳、四面悬停、旋转。。。。。。的时候),就没有摔过!我的教练就告诉我一定要抱着不摔飞机的决心来练,这样即使练得慢一些,但对于基本功而言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