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谢谢!

楼主(2003-09-30):
1。对于接收机来说,在相同容量下,是镍氢电池好,还是镍铬好?谁的放电电流大?
2。放电电流应该是多大比较好,大了伤电池吗?能用灯泡放吗?
  谢谢!

网友:

在相同容量下还是镍镉的好~~放电电流多大我不是很清楚~不过用灯泡放电我经常用~我还用小电机放过~不过不如灯泡好用~~~

网友:

1、还是镍镉的好
2、可以用灯泡放,买个12V汽车用灯泡,放的又快又好

网友:

镍铬放电电流比镍氢大。但是镍铬有记忆!

网友:

下面引用由eaglevision2003/09/30 10:45am 发表的内容:
镍铬放电电流比镍氢大。但是镍铬有记忆!
买个好点的充电器就好了,带放电的!

网友:

镍氢电池的容量可以做得很大,镍铬大的容量就比较小(但也绝对够用),
但镍氢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比镍铬小很多(最大放电电流大可以保证舵机旋转的可靠性。这是接收机带动舵机的必要要求),
镍氢电池的自放电要比镍铬电池严重得多,
而且对于接收机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镍氢电池与镍铬电池放电曲线的不同,镍氢电池的放电类似线性下降,而镍铬电池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电压下保持很长时间,然后电压才会突然降低,也就是说镍铬电池能为接收机提供长时间的稳定电压,对于不是太好的接收机而言(特别是国产的!强烈的不推荐)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