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懂行的帮我解答一下关于HI0412-920 Shuttle plus直升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3-09-30):
我在网站上看到此款机型适合初次接触油动直升机的初新,是不是代表它的操纵简单?或者换而言之就是玩起来不够劲?
它的价格大致在多少钱?一次载满油料可以大致持续飞行多久?
另,直升机很容易受损吗?谢谢。

楼主:

忘了问,有种小型的说是可以在家里飞的小直升机,那个东东有什么特点吗?
价格性能如何?适合我这种初新吗?

网友:

如果您周围有人可以带你飞的话,那么买油动的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个人觉得您还是买个可以在家里飞的电动的吧

楼主:

我在产品里看到有一款飞霸FB30D油动直升机,怎么只需要680块RMB?
别的地方好象都是其两倍的价格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你说的国产的油动直升机,它的单机价格是650元!也就是不带发动机,不带遥控,启动设备!
这中飞机适合初学和练习用!因为他的配件便宜!摔了也花不了几个钱!
如果想学飞油直的话,建议你买它!!

楼主:

那我不是还要重新购买发动机遥控启动等设备?这样算下来好象还是2000块钱呐。
>_<

网友:

下面引用由挽起袖子2003/10/02 05:42pm 发表的内容:
那我不是还要重新购买发动机遥控启动等设备?这样算下来好象还是2000块钱呐。
>_<
你以前有设备吗!!有的话应该能用上!
就算你买别的油直,也是一样要另购发动机,遥控,启动,设备的!

楼主:

那也就是说我都得另外购买发动机遥控等设备了?

网友:

你看到的是空机的价格,都需要另外配:遥控器、陀螺仪、发动机的,如果你买的是进口的也需要单独购买遥控电子设备,发动机可能会已经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