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飞起来有点左右摆头

楼主(2003-10-05):
有时候摆,有时候不摆,幅度不大,但是频率挺高
我现在用的GY401+9253 RD6000, 陀螺上延时设为0,舵机最大行程为100%
发射机上陀螺感度为100%
需要怎么设能不摇摆?
PS.我的飞霸,一壶油只能飞15分钟左右,发动机是OS32,不知你们的能飞多久?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cfan在 2003/10/05 01:13am 编辑]

应该是感度高了!!降低点!

楼主:

rcfan,你用的也是RD6000?陀螺仪呢?
飞霸机身的一壶油能飞多久?

网友:

1.检查大齿盘,如缺齿更换。
2.检查尾变距拉杆组,不能有阻涩感。
3.检查尾变距滑杠,上面不能有油污。
飞行时间是要看你飞行的熟练度,做的动作,发动机的调整,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配合。油耗都是不同的。

楼主:

谢谢 自由鸟  兄,我马上去看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rinehart2003/10/05 01:49am 发表的内容:
rcfan,你用的也是RD6000?陀螺仪呢?
飞霸机身的一壶油能飞多久?
我不用RD6000,用240陀螺+FF9!我的天子就是摆来摆去的!!我把感度降底了就好了!
能飞多久要看你的发动机了!!飞多久就不好说了!!15-30分的都有!!

网友:

悬停要耗油,留空时间短,飞航线要省点油,留空时间长得多

网友:

应该是感度大了,或者尾舵舵机有点吃力,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粘陀螺的双面胶开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10/06 04:15pm 发表的内容:
检查一下是不是粘陀螺的双面胶开了!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以前倒是没有注意过,明天去看看
先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