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动机不打火

楼主(2003-10-07):
我这里有一台hirobo30级发动机,因为没有1.5v的点火器电源,就并联了8节一号电池,可就是打不着,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这样是否可行,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点火器电源是1.2V,不要搞错!

网友:

你这样做也可以,检查一下火头有没有问题,取下来点一下看红不红

楼主:

我试过火头,变红没有问题,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进油正常吗?主副油针你动过吗?这台发动机多长时间没用过了?

网友:

油进去了吗?你用的什么油?

网友:

"操纵杆的油门放到最低???"   你不会是连微调也关到最底了吧???
试试操纵杆的油门开一点!(不要开太多!)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cfan在 2003/10/07 06:52pm 编辑]

与消音器无关!进油量不用加大!试着油门纵杆开一点!(你可能是没开油门).启动!点火电先不要拔下来!

网友:

有没有打开。。。。。。。油门?

网友:

真为你担心

网友:

RCFAN说的对,把怠速提高点,就是把油门微调推到最高的地方

网友:

第一次启动,最好找行家帮你,否则很容易出危险,小心大桨转起来。

网友:

第一次.我试了好几天才叫他转起来..漫漫来.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主意安全!!!!!!!

网友:

是的,别人先帮你启动,以后自己琢磨就好办了

网友:

我的第一台发动机起动时烧了三个火头,才发起过一次。可恶的老板推荐卖给我的点火器,配的是2V的电源,结果就烧了三个火头,导致新买的遥控器.发动机.自制飞机一架和若干配件一直闲置至今,飞机已遗失。96年的往事回想起来真是气人。

楼主:

多谢各位仁兄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

下面引用由自由鸟2003/10/09 10:05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第一台发动机起动时烧了三个火头,才发起过一次。可恶的老板推荐卖给我的点火器,配的是2V的电源,结果就烧了三个火头,导致新买的遥控器.发动机.自制飞机一架和若干配件一直闲置至今,飞机已遗失。96年的往 ...
你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