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鸟:关于你的飞行录象

楼主(2003-10-13):
我看了你的飞行录象: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3&replynum=last
我想问问,你的飞机有时候尾部左右摆,是你自己在控制还是陀螺仪感度太大了啊?

网友:

是飞机自己乱摆的,查到现在可能是震动影响了陀螺仪。

楼主:

下面引用由自由鸟2003/10/12 04:42pm 发表的内容:
是飞机自己乱摆的,查到现在可能是震动影响了陀螺仪。
我的感觉是陀螺仪感度太高了,调小点试试

网友:

等配件到了,再看看吧!

网友:

情况和我的一样 有时摆,有时不摆
刚开始以为RD6000和401的兼容性不好,就换了3810,结果下午去试了,还是那样
而且,陀螺感度设高点,比低的时候情况反而会好点
前两天,已经把陀螺从新固定在油箱上面的那个空地方了,应该不会是陀螺震动的原因了
有机会,也拍个短片,请大家会诊以下

楼主:

好的,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

网友:

今天又飞了两个起落
只要尾舵的舵量不大,就不会摆
但是舵量稍微大一点,就会剧烈的摆起来,而且频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