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握的hirobo 30的发动机是怎么了?

楼主(2003-10-15):
这两天我飞hirobo 30 时,刚开始油门的反应挺好,有足够的功率可以上升高度,可是过一会就自己掉高度了,然后就连油门杆退到头也顶不起来.接着让它怠速一段时间又恢复,然后又重复刚才的过程.主副油针都调节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发动机是不是过热了?小心哦,很危险的!

网友:

发动机过热了,主油针开大点

网友:

下面引用由lxddk2003/10/15 12:48pm 发表的内容:
发动机过热了,主油针开大点
是副油针开大点,直到悬停下来没有回油,而且主油针不热为止!

网友:

发动机肯定过热了~~和我的发动机一个样~~开大油针或换油~~

网友:

如是新发动机要好好的磨,不要急着飞。

网友:

如果一切正常!(不过热)看看热火头拧紧没?!换个油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明天我再调调,试一下!

网友:

昨天飞了,好转了很多,但是奇怪,我们这里的两台os32比另外一台tt39还费油,为什么啊?用相同的油,os32的烟比tt39浓很多,我的tt39带了温度计,测试温度是170度,偏高还是偏低?我觉得很高。自从用了金飞翔,发动机都黑得不成样子了,以前得极限还好些。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