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机电流有多大

楼主(2003-10-17):
用于30级
发动机
的启动机电流一般多大啊

网友A:
这和你发动机的负载有关系,正常情况下,启动机空载电流不超过1A,当然启动的瞬间电流是比较大的。
如果负载比较大,电流也比较大,但一般都在10A以内。

网友B(2003-12-10):
我测过,一般在3-4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