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头问题基本解决

楼主(2003-10-17):
前两天彻底检查了一下机身的所有螺丝,该拧紧的都拧紧了
尤其是尾管上的,之前松得可以晃动
今天去飞,基本上不摆头了,只有在大幅度迅速摆动尾舵时,左右小摆以下 其他时间一切正常
自由鸟,建议你也看看是不是尾管的螺丝松了 你和我的其他设备差不多,既然其他地方找不出毛病,就从这里下手吧
昨天不爽的是副翼的螺丝飞掉了,报废了一副主桨,主轴弯了 这颗螺丝很容易松动
就是将副翼直角摇臂固定在机身上的那颗螺丝 今后飞行时看来要多留意那颗螺丝

楼主:

就是这颗螺丝

网友:

哦,看到了,就是红圈那个地方的吧,我的上的很紧,另一头是卡死了的,出不来

楼主:

上的太紧副翼舵机会很吃力的
现在飞一个起落就看一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0/16 11:20pm 发表的内容:
哦,看到了,就是红圈那个地方的吧,我的上的很紧,另一头是卡死了的,出不来
你一个月都难得飞一油箱油,当然出不来哟!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我尾管上的连接全都被我粘上了,就怕它松动。我现在已换了几个轴承,飞机也重新调整了一下,最近工作忙还没去试飞。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0/16 11:20pm 发表的内容:
哦,看到了,就是红圈那个地方的吧,我的上的很紧,另一头是卡死了的,出不来
小财神另一面的卡子会脱出,小心

rinehart你也注意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