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自己又进步了!——上下根轴篇

楼主(2003-10-22):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10/24 11:53pm 编辑]

18号在太平寺飞行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陀螺仪比较差,我可能都还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当飞机尾对着我的时候,我猛推油门,我在没有动尾舵的时候发现直升机机头在往左转,而在飞机猛收油门的时候机头向右转,怪,怪。
后来请教专家,说这是陀螺仪不带锁尾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除了换陀螺仪还可以将遥控器内的上下跟轴进行设定,也可以起到作用!
以前我只听说他们要用这个上下根轴,但是从来没有用过,看来我现在的水平在慢慢提升,开始一点点使用到了那些以前不曾了解的功能了,准备本周六去试试调整这个功能,到时候可能又学到不少东西!
哈哈哈!

网友:

什么是上下根轴啊~~~RD6000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jr38102003/10/22 10:35am 发表的内容:
什么是上下根轴啊~~~RD6000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简单的讲.就是调整尾旋翼的螺距来抵消主旋翼产生的反扭力矩.他是随主旋翼的转速变化的.如果调整的好直机在油门变化时机尾不会摆尾....

网友:

下面引用由jr38102003/10/22 10:35am 发表的内容:
什么是上下根轴啊~~~RD6000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有!
你如果用的是锁尾陀螺,要关掉这个功能!

网友:

其实这个就叫尾舵补偿,上次财神自己在聊天室里都提到过这个英文,好象是:rudder offset setting. 当时我没反应过来,呵呵!

网友:

是叫revolution mix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10/22 11:27am 发表的内容:
是叫revolution mix吧
不是吧?也可能遥控器不同叫法不同!你那个可能是固定翼的说法!

楼主:

我的遥控器里写的是:REVO MIX

网友:

REVO MIX 就是 revolution mixing
我说对了
就是油门和尾舵混控

网友:

我晕~~看了半天没把我想看的写出来~~那位知道这个上下跟轴在RD6000上显示的是什么字母啊?

网友:

呵呵,在设置RU列里,最后3项RV.H   RV.M    RV.L

楼主:

其实就是RV,缩写都差不了多远

网友:

大家知道怎么设定啊~~~我不知道~~RV.H 是什么啊~`RV.M 是什么啊~~RV.L 是什么啊~~需要怎么设定啊~~在什么情况下设定啊~~请大家教我啊~~谢谢~~

楼主:

REVO MIX 就是 revolution mixing
我说对了
就是油门和尾舵混控
当你的陀螺仪不带锁尾的时候就需要用它了!

网友:

RV.H 表示油门处于最高位置的时候,尾舵的偏移值
RV.M 表示油门处于中间位置的时候,尾舵的偏移值
RV.L 表示油门处于最低位置的时候,尾舵的偏移值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0/24 11:52pm 发表的内容:
REVO MIX 就是 revolution mixing
我说对了
就是油门和尾舵混控
当你的陀螺仪不带锁尾的时候就需要用它了!
呵呵小财神抄我的话
用了还是不锁尾

楼主:

呵呵,将你的话再解释给那位不明白的朋友听!

网友(2005-05-21):
乐乐小新  在 2003-10-22 06:58 PM 发表:

有!
你如果用的是锁尾陀螺,要关掉这个功能!

请问怎么关掉这个功能啊?谢谢

网友:
成都小财神  在 2003-10-22 06:29 AM 发表: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10/24 11:53pm 编辑]

18号在太平寺飞行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陀螺仪比较差,我可能都还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当飞机尾对着我的时候,我猛推 ...

先说一下:是跟轴,不是根轴。
如果是用的GY401、601,就要把跟轴调为檩零。

网友:
是这RV.H   RV.M    RV.L 3项都归零吗?谢谢

网友:
在RD6000Sport中该功能叫做旋转混控功能,在RU(方向舵菜单中),RV.H(旋转混控高点)、RV.M(旋转混控中点)、RV.L(旋转混控低点)。RD6000Sport给三个飞行模式都提供了旋转混控功能,每个飞行模式都有自己的曲线,通过相应油门遥杆的动作来调整尾桨的位置。默认值:
    飞行模式       RV.H             RV.M          RV.L
    正常(N)      20%              0%            -20%
    飞行模式(1)  0%               -2%           -5%
    飞行模式(2)  0%               0%            0%
    如果陀螺仪带锁尾功能,应将旋转混控功能关掉(RD6000Sport没有专门开关控制旋转混控功能),具体做法即将RV.H、RV.M、RV.L三项数值均设为0%。

网友:
朋友感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