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鸟请进!

楼主(2003-10-24):
想问问你的ff6平时用尾舵的混控吗?是不是用琐尾的
陀螺仪
不要用!怎样设置?

网友A:
1.我不用尾舵补偿功能的,我用的是带锁尾的陀螺仪。
2.带锁尾的陀螺仪就不设置尾舵补偿功能。
3.遥控器设置里不用打开就行了(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
是的,我的是不带锁尾的,所以我在飞行的时候就用到了FF9的上下根轴的设定!

楼主:
你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要调吗?怎样搞法,ff6的

网友A: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可调整的只有一个点,就是曲线的中点。油门曲线是要根据飞行时发动机出力的平稳来调整,螺距曲线调整的是悬停时直机最稳定,旋翼回转最安定。两个功能是互相影响的,要仔细调整。

楼主:
明白!

楼主:
自由鸟,你用ff6可以倒飞吗?

网友A:
倒飞!我还没到那个水平,但我可以告诉你ff6也可玩倒飞的。

楼主:
我现在正在深入研究!基本上了解ff6的特性,不知道你的pcm版本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的fm版本倒飞有点难度。

网友A:
难度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