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0-29):
我有一个螺距规,不知道怎么用,请各位大侠告诉我,谢谢!

网友:
搜索一下本栏目,以前好象有过介绍:
1、把大桨放平
2、把螺距尺卡上去
3、用螺距尺上方的去和平衡杆对齐,这个时候读出来的度数就是当前大桨的度数

楼主:
谢谢财神!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