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fan请把遥控直升飞机基础课程的内容贴出来,谢谢

楼主(2003-10-30):
rcfan请把遥控直升飞机基础课程的内容贴出来,谢谢

网友:

??
怎么贴?!
我都没扫描!
你可一到啊宾哥那邮购一本呀!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3/10/30 09:15pm 编辑]

IRCHA直升机竞赛规则
第一级(Level I)
第一级属于最基础的课程,主要是维护操控者的安全,熟悉停悬及相关动作的技巧。执行大多数的动作时,直升机的尾部需朝向操控者。
Take-off(起飞)
由降落区内将直升机垂直起飞,保持稳定的上升速度,上升的过程中允许轻微的横向偏移。直升机停止上升后,机体需保持完全静止不动,不可有任何的垂直上升或下降,机体不可左右摇晃或漂移。降落区为直径1公尺的圆圈。
Stationary Hover(静止停悬)
#起飞后机体保持完全静止不动,不可有任意的垂直上升或下降,机体不可左右摇晃或漂移。
保持静止停悬1分钟。
静止停悬时需表现出可完全掌控的模样。
Hover Laterally(水平移动)
先将直升机在起飞区的上空保持停悬,然后水平前进10呎,保持静止停悬10秒钟。
然后水平后退20呎,保持静止停悬10秒钟。
水平前进10呎,直到直升机到达降落区的上空,向左水平移动10呎,保持静止停悬10秒钟。
然后向右水平移动20呎,保持静止停悬10秒钟。
向左水平移动10呎,回到降落区的上空?/LI>
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Multiple-level Hover(多重高度停悬)
    1.起飞后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2.垂直上升2公尺,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3.垂直下降2公尺,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4.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3/4 Rear View Hovering(45°角停悬)
起飞后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向左或向右将机头旋转45°,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将机头旋转45°回到原来的方向,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将机头朝另外一边旋转45°,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将机头旋转45°回到原来的方向,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Full Lateral View Hovering(侧面停悬)
如同45°角停悬一般,但在步骤2及4时,将机头旋转90°。
Diagonal Hovering(对角停悬)
由边长为10公尺的正方形中心点的降落区起飞后,保持机头朝固定的方向,由静止停悬开始,将直升机飞往正方形的一个角落,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然后再飞回正方形的中心点。
对正方形的其余3个角落,重复执行步骤1。
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Circle Hovering
Tail-in Circle(机头向外水平圆)
a.起飞后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b.保持机尾朝向操控者,以操控者为圆心,以顺时针的方向,执行直径10公尺的水平圆。直到直升机到达起飞点的上空。
c.以逆时针的方向重复执行步骤b。
d.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Constant Heading Circle(机头定向水平圆)
    起飞后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a.保持机头朝固定的方向,在操控者的前面以顺时针的方向,执行直径10公尺的水平圆。直到直升机到达起飞点的上空。
b.以逆时针的方向重复执行步骤b。
c.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