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陀机的配搭???

楼主(2003-10-31):
请问大家的直升机的陀机怎样陪啊?除了尾陀以外,大家多用什么陀机?请指教!

网友A:
我用的是遥控带的舵机。

网友B:
我螺距用FUTABA9202,尾舵用3003,剩下3个是3001

网友:
30级别的可以用3003和3001,尾舵用陀螺仪配的,如果你要飞动作,那么舵机最好用好点的

网友C:
3003*4 9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