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Y401陀螺仪怎么不起作用????

楼主(2003-11-03):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1/03 00:18am 编辑]
今天首航,可是飞不起来。飞的时候,
陀螺仪
不起作用,还没有离地,一加油门就自转起来
我的陀螺仪是gy401,遥控是ff6,连接是正确的,陀螺仪上面的灯慢闪。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调??

网友:
FF4是什么遥控器啊?
开电顺序是:
1、开发射机电源
2、开飞机电源
3、等到陀螺仪闪烁的灯长亮后表示找到中点,可以飞行
如果一直闪,检查一下陀螺仪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A:
还有遥控设置,不要把陀螺给关掉了

网友:
我还是不明白:FF4是什么遥控器?

网友B:
陀螺仪上面的灯慢闪是没较中。FF4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1/03 00:31am 编辑]
谢谢大家!
sorry
打字疏忽了,是“FF6”
ff6 上,只有将 CH 5 的开关搬下来,灯才是一直亮着。
所以是不是要将 CH 5 的开关搬下来,陀螺仪才能用???
ATV中的 CH 5 参数要调吗?是不是 54% 和 72%?
另外还要设什么参数?
再次感谢!

网友B:
CH 5 的开关快速来回拨动一下,最终拨到下(三次以上)较中,灯会闪一下。
ATV中的 CH 5 参数要根据飞行时的尾部状态调整的(建议调高点)。
还要注意陀螺仪的正反输出(反了尾部会高速自转)。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