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抖动的原因了!!!!开心

楼主(2003-11-03):
前段时间飞机抖的凶呀,抖得水平翼象一只蝴蝶不停的煽动的翅膀,恐怖!经过多次调整仍无法解决问题,这次把大浆换了,飞机居然稳定了,原来之前大浆曾打到过尾管,把大浆打缺了一些,看上没问题,还在继续使用,但没想到这是造成飞机抖动的最大原因,所以以后飞机在抖,先检查大浆,尾浆,大齿轮盘是否受损,然后才检查其他部件

网友:
是的,我的也是这种情况,以前老怪飞机不好飞,结果是用了打过缺口的大桨和尾桨,还是劝大家,坏了别勉强用,换吧,这样对飞机性能有好处的!

网友A:
抖动是各式各样的,一定要仔细检查。
我的换谐振管后出现了抖动,仔细拆检后换了几个轴承,抖动减弱。这次摔机后才找到真正的原因,尾管内的两个塑料件有一个都磨化了。以前可能发动机动力没出来,所以不明显,换谐振管后才表现出来。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办了,直接换!

网友B:
大齿盘大了一个齿飞机抖的很厉害?我的飞机就是这样的~~看来不是主轴的事啊~是大齿盘的事啊~~哎~~赶紧换啊~~

网友:
是的,这些都是引起飞机抖动的原因,慢慢我们自己就会分析原因了!

网友C(2013-01-05):
我的原因还没有找到了郁闷

网友D:
大家齐开心

网友E:
大家一起找,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