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山帖!!!!

楼主(2003-11-04):
我是新手。从没有摸过模型之类的东西。但我有一颗奔腾的心!缘个儿童时期的梦!
我年岁近40,工薪阶层,居住地北京。不只道能不能学会?想先买个遥控器和模拟软件在电脑上练习。请各位老大介绍一下!能否推荐几个航模商店?
谢谢!

网友:

呵呵,来了这里,你将有一颗模型的心!

网友:

下面引用由阿帕奇2003/11/04 11:09am 发表的内容:
我是新手。从没有摸过模型之类的东西。但我有一颗奔腾的心!缘个儿童时期的梦!
我年岁近40,工薪阶层,居住地北京。不只道能不能学会?想先买个遥控器和模拟软件在电脑上练习。请各位老大介绍一下!能否推荐几 ...
又有一个找到"家"的!
在这个家里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飞翔!
       欢迎加入!

网友:

下面引用由阿帕奇2003/11/04 11:09am 发表的内容:
我是新手。从没有摸过模型之类的东西。但我有一颗奔腾的心!缘个儿童时期的梦!
我年岁近40,工薪阶层,居住地北京。不只道能不能学会?想先买个遥控器和模拟软件在电脑上练习。请各位老大介绍一下!能否推荐几 ...
要买遥控器.先要自己把想要玩十么机机定个位.一般电动.油动固定翼四通道就够用了.比如4VF.要是你想玩直机.起码要五通道以上的设备.
方案一:先买个四通道.随着技术.需要的提高.再换设备.
   二;一次性买个好的.
   三;不要急.多在论坛相应的栏目里.看看.学学.问问.有关的问题.再做决定.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  ljl 同学,我特别喜欢直生机,我想买个ff6(因为他便宜)遥控,再买个便宜的机器练习!我先在电脑上练。你看这样行吗?

网友:

可以去买个2手的FF9,也就比新的FF6贵一点点。只要设备没问题就好(最好是人家升级后给淘汰下来的)。
选择很多人都在用的设备,这样大家就可以帮你。否则,你会孤独而郁闷的

网友:

如果条件不够可以买RD6000也一样,不过陀螺仪一定要买个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