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陀螺是否打开锁尾功能?

楼主(2003-11-05):
以前的老伙计30V1+TT36,练习了很久,不过设备没什么更新,仍然那台3810
前几天把大龙的601挪过来试验一下,可是想想401不能闲置啊,琢磨着就给升降舵装上了,现在配置和以前相比更换了尾舵,GY601+S9251,升降舵原来的511换成了现在的GY401+S9253,推力应该够,401垂直粘贴于9253上,与升降舵同轴,方向全部校正完毕,准备试飞。但是GY401的设置还没有想明白!到底是否锁尾?按理说,锁尾后飞起来升降舵的操纵应该与不锁尾没有致命的逻辑错误,紧紧担心过渡的震动会使升降舵频繁的修正,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看看运气啦!呵呵

网友:

天!你这么飞啊?迟早要出事!
9253是高速舵机,但是他的力量很小,控制尾舵可以,但是控制升降舵就不行了!
在升降舵上装个陀螺仪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cfan在 2003/11/05 06:56pm 编辑]

我们这还有人用60的飞机装3个陀螺呢!除了油门,和螺距都接陀螺了!(没开锁)!!
抗风能力加大了许多!!!可以说是一种半自动驾驶仪了!!
呵!

楼主:

那他们用的陀螺和舵机是什么啊?请教前辈

网友:

60的用的应该是大扭力舵机,30的用3003应该就可以了,可能要把陀螺仪上的高速转换开关切换到低速

网友:

就是,陀螺装的太多连自己都无法控制了,估计遥控器只要两通道就可以了
楼上那位兄弟,陀螺主要用在直升机上,用来控制直升机尾部的运动,而舵机只是一个能够接收指令的小型马达,用于执行各种动作,这两样东西配合使用才能把直升机的尾部动作操控好,缺一不可,舵机还包括其他动做的舵机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风飞沙扬2003/11/06 11:39am 发表的内容:
那他们用的陀螺和舵机是什么啊?请教前辈
陀螺?就是最便宜的01陀螺了!!舵机就是正常用的的了!!!不是高速舵!!

网友:

风飞沙扬快把那9253拿下,不然很快就挂了。

楼主:

谢谢啦!01我还有一个,由于太烂就没用过,240都比它好用,我还有一个空闲的带DS的240,配合511舵机我想比01好吧?有一个哥们用9253推油门,还是70的机机哪.看来我的9253也只能推油门了!谢谢您了!

网友:

您的东西真好,我现在用的有两个以前修过的3003,两个新买的国产3003,一个新新的尾舵的9253,呵呵

网友:

其实9253用来推油门有点浪费。不如将自己没有用或者用不着的设备都卖掉。反正放着也是浪费。

楼主:

郁闷了!今天去飞行,刚刚启动起来,升降舵自己就突然大舵量的拉杆,飞机几乎竖起来了,差点翻到!多亏当时马力不足,还没有完全离开!看来升降舵加陀螺还是要好好研究!不是简单的连接

网友:

哎~~~有钱人啊~~~陀螺多的没出用了~~5555~我现在还在为我什么时候有401发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