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3-11-05):
我的飞霸在还没离地的时候总是往左横向移动请问各位大虾为什么!~~顺便告诉我怎么调整才能调整过来~~~我往右压副翼竿也不管用~~请大虾教教我吧~~谢谢

网友:

直机往左运动是因为尾浆在抵销了主浆的扭力时也在向左推动机身。

网友:

没有办法,因为这现象很正常!慢慢练习啦!

网友:

呵呵,这是飞机的正常动作,你需要不停的去修正他,这也是直升机为什么比固定翼难的地方

楼主:

这么说这种动作是属于正常的了~~不是飞机设置的问题了~~我还以为我飞机在设置上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检查十字盘,看看有没有水平!!

楼主:

我看了~~很水平啊~~还是往左横向移动~哎~~没办法了~~凑合用吧`

网友:

呵呵,这是正常的,因为大桨转动有个反方向力矩,陀螺仪在控制的时候会有个相反的力矩,离地后受这两个力的作用,飞机就自然左偏了

网友:

请说明:整个机身向左移动还是尾部向左转?

网友:

其实如果你能把飞机飞高,大约离地两三米的时候,将飞机停稳,机身保持水平,然后大拇指松开遥控杆几秒,飞机仍能保持原飞行状态,说明飞机调整的还是比较好,适合初学者练习,如果飞机不停的往一个方向运动或者倾斜,这时候就需要做些调整了。个人意见,请参考!(大前提:场地风小的情况)

网友:

下面引用由千禧龙2003/11/06 09:33am 发表的内容:
整个机身向左移动还是尾部向左转?
从他的说法上来看应该是想左飘移,就是初学都不容易控制的问题,我刚开始也是,一飞起来就向左偏,后来习惯了好久才明白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在下十分感激~~同时回去加强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