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调教????

楼主(2003-11-06):
请问
陀螺仪
的感度是代表什么意思?感度高跟低有什么不一样啊?还有怎样才算是追踪啊!

网友A:
感度就是陀螺仪做出动作时反应度,数值越大富反应速度越慢(GY401)。

网友B:
陀螺仪感度的意思,从陀螺仪的程序来讲,是把陀螺的传感信号进行衰减的比例.陀螺仪的传感信号永远是100%,但是你把感度调整到80%,就意味着把100%的信号先衰减掉20%然后进行积分处理以及AD采集,最有施加于控制电路上面.因此你的舵机得到的相应比例信号就是80%的信息.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