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小财神请进

楼主(2003-11-09):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11/07 06:08pm 发表的内容:
1、副油针都是可以调的,但是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记得以前的位置,调的幅度不要过大,一点点来
2、这个时候应该是怠速的时候,微调一般在下面或者中间的位置,在准备飞的时候要记得把微调全部推上去,这样不容 ...
--------------------------------------------------------------------------------

1。把微调全部推上去,会不会影响推油门的平缓程度?从而影响飞机上升的平稳性。
2。有时飞机的尾部会向一边偏,有时还修正不了。我用的是gy401舵机锁尾,是不是感度的问题,怎么调?
3。我的化油器有点松动,会不会有影响?它侧面的螺母扭紧就行了吗?好像这个螺母是非标的,市场上没有卖的,怎么办?
4。安装排烟管的丝口坏了,扭不太紧,这有影响吗?怎么解决?
我用tt39的发动机

网友:

1、调发动机的曲线的时候应该将微调也考虑进去,主要是为了防止收油过快后飞机失去动力急速下降,那时候你想救都来不及了
2、估计是感度大了,你将感度设定到90%试试?
3、一定要拧紧,松动会印象发动机的正常工作,这对直升机是比较危险的;将侧面的螺母拧紧就行,记得别太用劲,小心拧花丝了
4、也会影响发动机的工作,可以找根长的螺丝,拧通带上螺母
你的发动机是直升机版的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3/11/08 09:47pm 编辑]

3。我的化油器有点松动,会不会有影响?它侧面的螺母扭紧就行了吗?好像这个螺母是非标的,市场上没有卖的,怎么办?
找一个标准螺杆

网友:

呵呵,和我以前的做法一样。。。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1/08 10:32pm 编辑]

谢谢2位

1。原来发动机上的螺钉怎么取?是先拔化油器,再取螺钉吗?
2。另外,换成金属风扇(一体的),发动机效果会好很多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3/11/08 11:17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hyf2003/11/08 10:28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2位

1。原来发动机上的螺钉怎么取?是先拔化油器,再取螺钉吗?
2。另外,换成金属风扇(一体的),发动机效果会好很多吗?
先把掉化油器.再取螺钉.要是不好取(太紧).可以拿铳子铳一下.
我想不会好很多.好一点.

网友:

这个字念什么?> 铳 <   偶第一次看见。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1/08 11:33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字念什么?> 铳 <   偶第一次看见。
铳 chong  用金属做成一种打眼的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