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调好!动力更新!

楼主(2003-11-09):
(无正文)

网友:

到底那个和哪个配对啊~~~你先在用的是什么谐振管啊??上面2个的哪个好用啊~~

楼主:

两个都是OS32的,较新的那个是才买的(2手的,准备买来当陪件的),前几天去试飞了一下,发现发动机(2手)的转数低数很不稳,回来拆开以后发现活塞簧断了,现在准备买一活塞簧换上。谐振管一个是雷虎39的,另一个是飞霸的。雷虎的因为发动机的问题没试成,飞霸的用了两个月了,挺好的。

网友:

是啊~~我现在买的是飞霸的那个谐振管啊~~很好用啊~~~价格也不是很贵啊~~小财神你现在用的谐振管是什么的啊~~~~自由鸟你买的那个发动机价格多少啊??看成色好象是新的啊~~~

网友:

小财神是不是搞错了~~~图片上那个雷虎是谐振管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jr38102003/11/15 01:47am 发表的内容:
是啊~~我现在买的是飞霸的那个谐振管啊~~很好用啊~~~价格也不是很贵啊~~小财神你现在用的谐振管是什么的啊~~~~自由鸟你买的那个发动机价格多少啊??看成色好象是新的啊~~~
是用过的了,但很新的。可能他没找到发动机故障的原因,就出手了。(他可能以为是化油器的故障,化油器被拆过。)最后到了我手里,我也是偶然才发现活塞簧断了的,现在把我那个坏了机匣的换了一下,只有找时间去试飞了。哦!发动机是550元买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ylf9992003/11/16 10:36am 发表的内容:
小财神是不是搞错了~~~图片上那个雷虎是谐振管吧???
雷虎的那个是消音器,不是谐振管。

网友:

呵呵,东西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