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油问题?

楼主(2003-11-09):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1/09 02:06pm 编辑]

请问
1。直升机的合成燃油的配比是多少?
2。对于新手,直升机39级用油,硝基甲烷比例多少合适?

网友:

飞直升机最好用20%的油

楼主:

下面引用由自由鸟2003/11/09 02:47pm 发表的内容:
飞直升机最好用20%的油
但有人说,10%就可以了,20%的对发动机损耗大,是这样吗?

网友:

我以前是用15%的,比20%难调,现在换成20%的用。说到损耗如果调整不好那更伤发动机的。烧任何油发动机都有损耗的。

楼主:

谢谢!
硝基甲烷主要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说白点就是提高燃油的爆发力。

网友:

还有就是很好的散热能力

楼主:

谢谢!
再问,合成油好还是成品油好?

网友:

你的问题有错!但我知道你的意思。
燃油里因为润滑油的不同分为合成机油型和蓖麻油型两种,合成机油在润滑的同时也完全燃烧掉(进入气缸里的),所以积碳少,润滑效果良,飞行后机身干净点。蓖麻油的不容易完全燃烧,所以积碳明显,润滑效果优。两种都有优点,要选择哪种看你个人了。
不知回答对了吗?

楼主:

谢谢楼上兄
对于初学者用新机,你建议用什么?

网友:

我飞的是飞霸30S,我也是初学,没飞过其它机型。入门就飞霸吧!毕竟摔的起。

楼主:

下面引用由自由鸟2003/11/10 08:39pm 发表的内容:
我飞的是飞霸30S,我也是初学,没飞过其它机型。入门就飞霸吧!毕竟摔的起。
我是指燃油:)

网友:

油宝吧!我正在用,挺好的!便宜!

楼主:

发动机温度到什么程度叫温度太高,要等它降温后再飞。
怎么看得出?不会是用温度计吧?

网友:

熄火后看进油管回油否,回油就是过热了,不回油就正常。在飞行时开始动力很好,飞一会就没力了,这也是发动机过热的表现。

网友:

发动机过热怎么调?是不是小油针调贫一点,大油针调富一点?还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