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油机的悬翼的正反角控制取消(手动调好),是不是 ...
如果把油机的悬翼的正反角控制取消(手动调好),是不是就可以用四通设备飞拉??

楼主(2003-11-11):
如果把油机的悬翼的正反角控制取消(手动调好),是不是就可以用四通设备飞拉??

网友:
如果你这样,建议你:买电动的吧,四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renxd在 2003/11/13 07:49pm 编辑]
看看台湾开发的4通道遥控油动直机,3D照飞,超级耐摔
飞行录像
myweb.hinet.net/home7/tkrc/tokyo-heli-1.WMV
开发商网站
www.tkrc.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