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和20%的区别?

楼主(2003-11-12):
以前一直用20%的燃油,今天我改用10%的,不知怎么回事,飞机的尾巴老右甩,很不听话,不知大伙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

10%和20%主要的区别是硝基甲烷的含量不同,硝基甲烷的主要作用是增大动力,帮助散热。
改用10%后你感觉发动机的动力如何?大桨转速是否下降?

楼主:

大桨转速好像是下降了。
飞机的尾巴老甩,很不听话,这就是因为大桨转速所致吗?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油针没有调节好,对于含量少的油,要关一点油门

网友:

最好还是用20%的油,对你的发动机有好处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1/12 09:5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1/12 09:12pm 发表的内容:
最好还是用20%的油,对你的发动机有好处的。。。
why?但有人说10%的好,不会伤到发动机
而且,我们这里买的20%比10%的贵30元,经常用就会觉得贵了:(

网友:

呵呵,一般的是这样的:
1、5%的是给固定翼用的
2、20%的是给油直用的
3、30%的是给油车用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1/12 10:34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一般的是这样的:
1、5%的是给固定翼用的
2、20%的是给油直用的
3、30%的是给油车用的
怎么没有10%的?

网友:

10%可以给固定翼飞或者给油直磨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