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3-11-14):
飞霸30D在没有尾撑管的情况下还能不能飞~~我飞霸在飞完外场往家运的路上不小心给碰断了~~~5555~~如果买只买尾管不值啊~等别的配件坏了一起买~不过我又不想等~所以想不用尾撑管还能不能飞~~对飞行的稳定有没有什么坏处~~如果各位大虾有什么方法可以替代的话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两根都断了吗?
如果只断了一根飞是可以飞,不过很危险,如果两根都断了,劝你还是等配件到了再飞吧,那样安全的多。

网友A:
你可以改用单尾撑的呀!!!三和的飞机就是单尾撑的!!我也改过!!一样飞的!!!!

网友B:
?象真机很多不是没有尾撑杆的吗?不是照样好飞!

网友C:
财神怎么换了这么一个照片啊,晕哦

网友:
这是我的偶像哦!

网友D:
好在妳的偶像不是陳魁安。

楼主:
没有尾撑为什么不能飞啊~~还有怎么该单尾撑啊~~请告诉我啊~~还有我的飞机飞起来总是往左飞~~请问怎么调整过来~~各位是怎么克服这种现象的~~我打右副翼也不管用啊~~~是不是还需要别的调整啊~~~请各位告诉我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