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了.也谢谢财神

楼主(2003-11-16):
谢谢你,我的是被别人骗了的,哎,昨天去飞翔,出了飞行事故,我直机一次也没飞过,也没人带,我昨天就去飞了,哈哈,结果飞起来了,但是后来撞到了塑料袋,把大浆给碰了,到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我就给粘接上了,我还把外面的梦皮给揭了,请问我用喷柒代替梦皮那样可以吗?我还自己做了尾浆,我明天去试飞,有好消息我告诉大家

网友:

最好换掉,否则很危险。

网友:

下面引用由huiyi2003/11/16 01:21am 发表的内容:
谢谢你,我的是被别人骗了的,哎,昨天去飞翔,出了飞行事故,我直机一次也没飞过,也没人带,我昨天就去飞了,哈哈,结果飞起来了,但是后来撞到了塑料袋,把大浆给碰了,到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我就给粘接上了,我还把外面的梦 ...
必须得换,一来危险,二来影响其动力效果,飞机会有振动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1/16 01:03pm 发表的内容:
必须得换,一来危险,二来影响其动力效果,飞机会有振动的
如果只是翼尖被挂伤点,不会造成震动,没有“双桨”,用宽透明胶布贴着应该可以用用吧?

网友:

注意:没蒙皮时,高速时的风压很容易把大浆内的木制纤维撕裂,飞出来就不好了。建议更换。

网友:

也可以到电子市场买热锁管蒙上!!2-3元1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