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螺距角?

楼主(2003-11-18):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1/18 12:48pm 编辑]

我今天才发现我的螺距角是错的,底中高分别是6度、10度、11度。
而且油门推到顶时,十字盘还往下降了一点。这有影响吗?
螺距角错了对直机有影响吗?
我用ff6,30的直机。
请教怎样调螺距角?

网友:

1、初学悬停的话应该在-5,0,+10比较好
2、主要通过调节大桨螺距的拉杆长度来调节

网友:

初学最好不要负螺距

网友:

要有的,没有你降落下来都是问题,只是负的度数要底少点,在-2到-5都可以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1/18 01:17pm 发表的内容:
1、初学悬停的话应该在-5,0,+10比较好
2、主要通过调节大桨螺距的拉杆长度来调节
调节大桨螺距的拉杆,需要用到球头钳吗?没有怎么调?

网友:

练悬停螺距:-2,+6,+11
调整螺距主要还是应该在遥控器上。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3/11/19 01:54am 发表的内容:
调节大桨螺距的拉杆,需要用到球头钳吗?没有怎么调?
1、需要的
2、如果没有,就在取的时候用手或者别的工具很轻的拌下来,记住,别把球头磨到了;收放球头扣的时候用钳子夹住中间的钢丝,用专用工具或者手拌动球头扣,别用钳子去,那样会夹坏球头扣,给日后的飞行留下隐患

楼主:

下面引用由千禧龙2003/11/19 11:00pm 发表的内容:
练悬停螺距:-2,+6,+11
调整螺距主要还是应该在遥控器上。
请问怎么调?我用ff6遥控器。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将控制螺距和油门大小的舵机行程调满,100%-120%,最好接近100%,然后调螺距曲线,可以一边调一边测螺距.忘了说一句,这是JR3810的调法,不知道FF6有曲线没有,不过原理应该差不多吧.献丑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3/11/20 00:29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怎么调?我用ff6遥控器。
先弄个螺距尺,然后根据螺距尺的读数来调

网友:

螺距尺这么用的:

楼主:

谢谢!
我是用数码相机对准位置照下来,然后在电脑里用cad软件测量副翼杆和桨断面地夹角。好像还很准地,就是不太方便。

网友:

同好,呵呵,螺距尺太贵了,不划算,哈哈,不过我是在犀牛里量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kosh2003/11/23 05:48pm 发表的内容:
同好,呵呵,螺距尺太贵了,不划算,哈哈,不过我是在犀牛里量的
球头钳有办法代替吗?有它地特写照片吗

网友:

螺距尺一定是需要的,另外球头钳如果没有可以这样,但是不是太好:用手拌下来,再用手使劲扣上去,不过建议不要这样做。

网友(2012-09-23):
如果螺距太多了该怎么调回去呢

网友:
表示我炸了
   都还没调好过
苦逼一个人玩天天逛论坛
   都快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