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39的困惑!

楼主(2003-11-20):
我的发动机以前一次就可以启动。可昨天开始,却要启动很多次才行,有时直接就启动不了。请问,是油针问题吗?还是什么别的?

网友:

看看火头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1/20 02:41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11/20 01:40am 发表的内容:
看看火头
你是指火头坏吗?一般是什么情况? 会和油针有关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3/11/20 02:39am 发表的内容:
你是指火头坏吗?一般是什么情况? 会和油针有关吗?
和火头.油针都有关.

网友:

还有,现在天冷,发动机不好启动

楼主:

会不会是发动机不行了,我才飞20多次啊!

网友:

别着急,把几个东西按顺序捡查一次:
1:油进化油器了吗?硅胶管是否有破裂的地方(包括连接排气管的地方)。
2:连着假火头延长线检查热火头是否红亮。
3:热火头拆下试火检查。
4:在发动后调整油针(以副油针为主)。

网友:

检查化油器!`

网友:

调整副油针!!

网友:

呵呵,正常的。我用的也是TT39,我对这棵引擎的评价很好。天冷,先用启动机多吸点油,然后把油门略微比平时推高一个刻度,很快就会启动了。
正常问题,不要乱调发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