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1-27):
请问:V2 30的尾螺距控制臂BK0024在拉竿的拉动下,另一端是在做圆弧运动,而BK0027尾旋翼控制滑座却是在做直线运动,前者在带动后者运动控制尾螺距时会有不滑顺现象(用手拉动BK0100推拉竿时),请问怎么解决此现象?会导致9253
舵机
超负荷吗?

网友:
你可以这么感觉,把舵机上的球头扣取下,用手拉动,看是否需要很大力,如果需要很大力就说明有问题,检查一下,如果很轻松就没有问题,舵机不会超负荷

楼主:
谢谢!明显感觉到不顺滑,但不费力,问题在于尾螺距控制臂BK0024和BK0027尾旋翼控制滑座一上紧螺丝就不顺,一松就滑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