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大大们来,帮我分析一下十字盘的问题

楼主(2003-11-27):
以前都没发现,昨天晚上修理飞机的时候才发现,十字盘平正中的时候转动螺旋桨很畅顺,十字盘在倾斜一定角度的时候,转动主轴也很畅顺,但是一旦过了某一个角度,十字盘就开始抖动起来,而且有一个巨大的力顺着主轴转动的方向硬把十字盘的倾斜度扭转过来,而且是出现在主轴转动的时候,十字盘给硬扭正倾斜角度之后,一下子扭力就消失了,但是转一圈后到达某个位置那扭力又出现了,我怀疑是主轴弯了,但是我在玻璃上滚动主轴看了半天,也不怎么弯啊,那么大一根铁棒子这就弯了?还是我十字盘润滑不足?

PS:十字盘倾斜的角度是(十字盘中间有一个圆形的钢珠,中间是空的,主轴从中间穿过)当十字盘倾斜到盘面快与钢珠的顶端成同一个高度的时候,就出现扭力,强硬撑过之后扭力消失,然后在下一圈转动的时候又出现一次,造成十字盘左右晃动。但是十字盘倾斜的角度如果不超过那个限度的话,是很顺的,绝对不会出现那个扭力,为什么呢??

网友:

你的是什么飞机?

网友:

十字盘问题?应该是HIROBO的机子!

楼主:

对,对,真是高手啊,我的就是HIROBO的ZXXX,请问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为什么呢??

网友:

估计是设计问题吧。

楼主:

这样的话,舵机的行程就要缩小50%才能配合不让它抖动啊,但是这样的话,反应会慢一点,不够灵活了。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