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怎么了???

楼主(2003-11-28):
我的tt39发动机,油门推到最大时就熄火,请问怎么回事?
是油针的问题,还是燃油的问题?

网友:

把副油针开大点试试

网友:

用多久了???
我的OS32推到最大时会没力气!!
可能是天冷的原因!
我把副油针开了半圈,星期六准备试试去!!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1/27 08:01pm 编辑]

谢谢各位!
发动机用久了也会这样吗?是不是没有磨合好,搞坏了?
我的发动机飞了20个起落吧!tt39的副油针出厂是几圈?我自己设为2圈,不知对不对?
另外,我原来用10%的燃油,后来自己又加了些硝基甲烷,凭感觉加的,会不会是硝基甲烷加多的原因。

网友:

你换了油有没有重新调发动机?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1/27 09:37pm 发表的内容:
你换了油有没有重新调发动机?
一直再调,很难调,老是调不好

网友:

TT39开始磨合要富油些,按雷虎建议,主油针3。5~4圈,副油針在风门全开下12~13圈。燃油建议15%硝基,非全合成油。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搞TT39,有兴趣可以联系讨论。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1/28 02:44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麻竿2003/11/28 02:13am 发表的内容:
TT39开始磨合要富油些,按雷虎建议,主油针3。5~4圈,副油針在风门全开下12~13圈。燃油建议15%硝基,非全合成油。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搞TT39,有兴趣可以联系讨论。
"副油針在风门全开下12~13圈",不会这么多圈吧?
可是我主油针2圈,副油针2圈,我感觉就有富油的声音。
另外,太富油了,转速会降低,有追尾现象,怎么解决。(我就这样摔机的  )
怎么和你联系?我的qq是264671597
yf-hu@163.net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11/30 12:15pm 编辑]

如果出现追尾现象可把感度调小点三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1/28 09:29am 发表的内容:
你把感度调小点三
你指陀螺仪的感度?

网友:

注意:是风门全开时的圈数!!!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11/30 12:1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hyf2003/11/29 04:27am 发表的内容:
你指陀螺仪的感度?
是的,追尾就是陀螺仪感度大了。。。
解决方法有很多,如:减小陀螺仪感度、用小一号的尾桨、将尾舵机盘收一扣等等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1/30 12:13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麻竿2003/11/30 02:46am 发表的内容:
注意:是风门全开时的圈数!!!
风门就是油门吗?怎么调?能说得具体点吗??
今天又试了下,还是油门最大时,就熄火
各位帮帮咱

网友:

副油针再开大一些!

网友:

我昨天的情况和你一样!油门最大时,就熄火!副油针调了N次,也没调出来!今天调了一上午,都冻的我没知觉了!也没好! 小财神 说OS的出厂设定是1圈半,我下楼调了一下,没安大桨,油门最大,不灭火了!又要等下星期才能试飞了!!
你也试试调到出厂设定!!!
还要谢谢财神!!!!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但是我用的是TT39的发动机,不知出厂设定是几圈:(((
请告之

网友:

你的发动机推大油门就熄火应该是主油针过大,你关小试试

楼主:

不知是不是坏了。
今天直接就不容易启动了。主油针只有1圈半,副油针也是1圈半,
在怠速状态下,一推微调就熄火。调小了副油针也不行。就是半圈也不行。
调了一下午,就是不行。(tt39)
各位救救我吧!

网友:

调的太小了!我没用过雷虎的发动机,但感觉调的太小了。

网友:

我的雷虎的36的,副油针和主油针都开的比较大的,副:3圈,主:3圈

楼主:

是不是开得太小也会熄火的,可是我觉得声音很沉闷。
油针会不会坏了?

网友:

油针一般也不会坏的

网友:

    直升机在起动到悬停一般由副油针控制进油量,悬停以上才由主油针控制进油量。随着风门(即常说的油门)开大逐渐由怠速向高速运转。怠速时应略富油一点,高速千万不要追求高动力而造成过热。
    换用成品油,副油针3圈左右,主油针2圈左右,热火头OS8号,再试一下。
    主、副油针轮着调整,动作量小一点,约 2格一次。

楼主:

请问
是不是硝基甲烷含量越高,圈数就减小?
是不是当副油针圈数太小也会熄火?

网友:

硝基甲烷含量高了动力会有所增加,但对主副油针一般不需作太大调整,倒是在螺距、油门二个曲线上要重新调整。副油针稍小一点,发动机转速会提高,太小就不能正常运转。副油针的调整要求就是不能熄火,而且能随着油门开大顺滑地过渡到高速。

楼主:

以前从没有玩过油机。问个低级问题:
发动机(tt39)一般寿命是多长?一般坏地征兆是什么?有什么表现?

网友:

我用过TT36、TT39,寿命也都不长,所以我也是有教训的。但有的模友都飞了一百多趟了。现在我的冀手龙50、HIROBO50都用的OS发动机,现在使用情况很好。坏的徵兆是发动机无力、怠速没有了。发动机活塞缸套磨损。

网友:

我的发动机终于调好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12/07 03:33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发动机终于调好了!!!!!!!!!!!!!!!!!!!!!
怎么调的?也帮帮我

网友:

你那边有朋友用和你一样的发动机吗?
找一个副油针没动过的!对一下!位置!就好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12/07 05:40pm 发表的内容:
你那边有朋友用和你一样的发动机吗?
找一个副油针没动过的!对一下!位置!就好了!
我们这玩直升机的人屈指可数,有,我早问了。这种情况主要是副油针调节吗?
今天我把油针都调高了。好像不会熄了。明天试试!

网友:

就是副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