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3-11-29):
今天装FB30S尾舵发现连杆很容易窜动在
舵机
动的时候很容易和大齿接触,不知道你们的是不是这样的,我安装方法是照着小财神的.
在试各个舵机时控制突然中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接收机
电池
没电会不会这样!!!我正在冲电,看冲了后好不好.不好的话就晕了.

网友A:
1 差不多都这样 解决方法1, 套在圆珠笔管子里,把管子固定在机身上 2,用尾舵机架
你用的什么遥控设备?

楼主:
JR MAX 66冲电后好了!!!

楼主:
还有电池要冲多长时间才好,我用的就是JR自带的冲电器